U盘启动使用说明

楼主(2012-08-18):
U盘启动使用说明
方法:
1.下载我附件的工具包并解压
解压后里面有两个目录:DOS,HPUSBFMT
2. 将U盘插入电脑(备份一下U盘中的有用数据,下面格式化后会删除原来的数据
),然后进入刚才解压的HPUSBFMT目录,右键点击HPUSBFW.exe文件,选择“以管
理员身份运行”,在打开的窗口中,第一项Device不用动,一般会自动选择你的
U盘,第二项File System选择FAT32,第三项Volume label下面随便填写个卷标
,比如BT;第四项Format options选中Quick Format和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在using DOS system files located at:选择路径到刚才解压的DOS目录
,然后点击Start开始格式化U盘,等格式化完毕即可。
3. 将你下载的BT文件复制到第二步制作好的U盘内,一个可以启动并且带有BT工
具的U盘就制作完成了
4. 重启华硕笔记本,显示ASUS的LOGO时按ESC键,过会会出现启动菜单,选择你
的U盘(不同U盘名字不一样,这里我就没法告诉你名称了)

如果是win7或者vista系统,刷完BIOS若不能进系统,蓝屏,则检查BIOS中有个IDE模式是否为ENHANCED,改成com开头的那个即可

网友:
就是不知可以量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