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待机高

楼主(2012-08-18):
   接了一台方正R620 一插电待机0.2多  肯定有短路的  就拆开了  一摸网口旁边的u30 烫的特别厉害  找了个一样的板换了一下    待机0.09  开机瞬间掉电到0.01   刚换的这个U30现在也不烫手了    高手们指点一下把

网友:
上电时序一个一个的查吧,

网友:
掉电之后不能触发了吧,可能 按开机后应该出来的第一个电压短路了。造成EC将。3.5伏都关闭了

网友:
南桥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