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源怎么改宽幅电源。

楼主(2012-08-18):
普通电源怎么改宽幅电源。

网友:
是电压宽幅吗?如要电压宽幅,加大初级滤波电容(单个)至820UF,整流桥改为5A/800V。我实验过,最低电压可到130V。

网友:
原来如此简单,电容能不能更大上一点。

网友(点评):
能加大,只要有地方装上去

网友A:
高手啊,这样就行了吗?这样是怎么保证130V进来,整流过后,依然有300V?

网友:
电容还可加大,只是整流桥也要加大。当电容加大以后不是稳压范围宽了,而是延长了给后部电源的供电时间。就像是低端UPS没有稳压功能,但是一样可以解决电压不稳问题。

网友:
带大负载试过吗?

网友:
负载不可加大,原来多大就是多大。

网友:
加大电容只能在电压不稳的时候起作用,如果电源原来的稳压范围是160-240V,那么就是加再大的电容也不能让电源工作在160-240V范围之外。但是电源要是在160v之上,而有时偶尔低于160V,那加大电容就起作用了。至于能稳到最低多少伏要看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的时间比和电压差。

网友:
就是加个大水槽,临时缓解水压不稳和短时停水的问题吧。
^_^

网友:
加大电容和整流桥,这就是宽幅电源,这么简单的原理,不是说主动PFC才是宽幅的,被动PFC也能是宽幅的

网友:
2楼高手啊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这样就行了吗?这样是怎么保证130V进来,整流过后,依然有300V?

不用一直300V 吧   固定思维    200V 也可以啊  只要494 能200V 调压到12V  不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厉害啊。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