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楼主(2012-08-18):
今天搞了台现代把我气死了   本来就是简简单单的高压故障一下就好的事  tnd弄了一下午  拆机加高压装   开机  开不了 再拆  一下好 一下坏 断这段那   该断断   不该断也断  还是时好时坏   最后不经意察觉开时间tmd忒长   本来一般的两三秒 他七八秒 中间灯还闪  就这样  我花了一下午

网友:
送你6个字: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送你一个字:砸。

网友:
有时候是的,原来修到个看跳变亮了,接外接键盘大小写可以转换就是不亮,结果要多等一下才看到它亮,弄死个人

网友:
都会有郁闷的时候,LZ心态好点,钱慢慢赚

网友:
放松心情就好了   有点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