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R410SU系统供电

楼主(2012-08-18):
今天遇一机器,同方R410SU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无3、5V,开关处有4.75v电压,系统供电OZ815LN输出1.8v、5v,测两电感无电压输出,其中1.8v输出电感对地短路,经烧件,因小短路电流过小而无果,现经实测电感前级高低管无恙电感后级短路,又测OZ815LN:1pin无电压,2pin18.9v,3pin2.75v,6pin2.9v,11pin0v,13pin4.97v,18pin4.97v,20pin0v,不明白为何没有输出,怎么找到短路件,OZ815LN芯片是新的,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研究下

网友:
1.8对地短路,直接加过去烧,怎么还会电流过小?不是对地吗?

网友:
烧鸡要注意,不要烧了主板

网友:
对地为0..还烧不出来.是不是你接上去之后电压被拉低了.如果是的话.把电压调高一点点.
没电压哪来的电流呢.对不?

网友:
同意将电流升高点就可以烧出来

网友:
来论坛看到很多人对电路的对地短路测量方法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短路大家不要去用二级管测要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不然很容易误判!

网友:
要是烧的不熟练就不要烧 容易出别的问题

网友:
纠正下,首先是方正的本。另外烧机JP4测试点断开后2脚对地36欧左右并非对地为0,U15 24脚电压为0.9被拉低了。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 前级吴短路 后即短路   就把电感取下来   测测大件没短路的就烧吧

网友:
这是方正的机子今遇到一台,先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