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晶电路图中倒山和三角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18):
小弟刚接触液晶  不懂电路图中下面的倒山和三角形什么意思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三角形:等电位,倒山:接机壳

网友:
接地的意思!!

网友:
不是冷地热地吗?你们说的是什么?

网友:
热地跟冷地

网友A:
哪个是热地  哪个是冷 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热地  哪个是冷 地??

热地是市电电网的地   也就是电源板中高压部分的地。
冷地是低压部分的地。

网友:
都是接地啊

网友:
结合 电路板 实物看下   右边的那个 是接220v地电   有知道的高手解释下 顺便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地是市电电网的地   也就是电源板中高压部分的地。
冷地是低压部分的地。

三角形和倒山哪个是热地  哪个是冷地??

网友: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和倒山哪个是热地  哪个是冷地??

三角形是热地
另外一个是冷地
很明显  一看图纸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是热地
另外一个是冷地
很明显  一看图纸就能看出来

谢谢老师

网友:
=。=老师谈不上   我也是才学没多久 呵呵

网友:
你不要管它是什么地,你只要把电路图中同样的标示看成是连接在一起的就行了。
热地是市电整流后300V的负极,碰触的话是会触电的,所以才叫热地。市电的接地是火线和零线分别通过小电容接到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