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 ,待机0.03 触发掉电,5V,3V 乱跳!

楼主(2012-08-18):
华硕M2000 ,待机0.03 触发掉电,5V,3V 乱跳!  小板上只出现2个电压 1.3 2.5  还有一个不知道多少V没出来。  断开所有TP点, 5V,3.3V还是稳不住,一直狂跳。。    待机0.03 触发0.09-0.11 掉电到0.03,再上电到0.11 ,再掉电。。 板号是 M2C  给思路啊!

网友:
换此芯片那可解决

网友(点评):
你是说换3V.5V的芯片?请说明!

网友:
是的。如果换了不好,就查条件。和反馈电路。

网友:
3728lx  换了两颗!!故障一样@@

网友:
以前修过电源插头接触不良,导致公共点19v不稳定引起的3v5v待机不稳定。

网友:
排除电源头不稳引起的问题!! 这机器那个兄弟有图纸,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