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 几处通病和疑问

楼主(2012-08-18):
         广达代工的。刚上手时,只是不能亮机,电流700MA左右。估计无CPU供电,拆机,发现没CPU供电,供电芯片为ISL62882 .开启信号有,供电有。加焊了下芯片.变成了一点就掉电。最高电流700MA左右,一一断开HWPG 都不行,所以电压都有。就是没CPU 电压。再仔细查CPU供电芯片,发现PR124 阻值变大了N倍,
直接用导线连接,上电,还是掉。查62882的5V供电,发现供电在开机瞬间 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查图纸原来是 5V转换的MOS管,不良,据说有很多人都修过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15V只有12V左右。找个MOS管换掉,心想现在应该行了,一点还是掉电,断开CPUpwrgd ,。当然就不掉电了,但是CPU供电始终不出来,开机电流稳定在680MA. 换了两个 ISL62882 还是一样。
芯片有两组供电正常,温控电阻拆掉了,开启信号持续高电平,VID高低组合有,芯片也换了两个, 但是BOOT电压任为0,芯片的频率脚也无电压 无波形 ,依次测了 周边电阻 电容,都是好的,反馈 过流 ,也没断线。上管闪波都没的。下管更别说了,CPU 是P6100.
还有朋友有什么办法没
几个小时过去了,现在上管有时候可以抓到闪波,BOOT脚也有闪波,更奇怪的是,只要上电几秒钟,其中一个上管的G级就要和CPU供电串联。断电后几秒钟 恢复。上管换了3个,一样的效果,PCB短路不太可能吧

网友(点评):
PR124正常的待机的时候是19V开机以后就变成在8V-9V左右上次修到过一列,也在这里转了很长时间的

网友:
小菜更不知道啰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信号CPUpwrgd在哪里啊

网友:
郁闷 没有解决为什么写维修经验的   还有PR124 阻值都N陪大了  主供电都不正常 开启信号怎么有          意见就是把CPU  上下MOS管都换了

网友A:
有没有换个芯片试一下呢

网友:
一台B460的修好CPU供电后,开机电流在1.2A左右不动了。刷了一个网上下的SYS.ROM 的BIOS后就出现楼主说得这种掉电现象。用原来的SYS.ROM资料刷回去后故障复原了。我得CPU供电只有0.8伏左右,不知道这个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DELAY_VR_PWRGOOD  这个信号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发给南桥的把,怎么会引起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AY_VR_PWRGOOD  这个信号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发给南桥的把,怎么会引起掉电呢

DELAY_VR_PWRGOOD ,   因为我把所有HWPG相关的都测了好几遍,断开了HWPG,都要掉,判断可能是CPU没电压引起掉电,断开DELAY_VR_PWRGOOD ,果然不断电了

网友:
高手贴学习中

网友:
同上学习维修经验中。

网友:
面对这种情况的话,说话还是芯片的满足啊。建议多查下条件方面的,仔细看图。我也遇到过。看起来所有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电压的,最终是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小小的电阻坏了。还 是三修机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会不会是座子有虚焊啊,北桥到CPU有虚焊?我遇到这问题肯定出虚汗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确保芯片是好的情况下,就是详查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芯片试一下呢

没仔细看贴子吧.已经换过..而且不只一个哟.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蛮纠结的

网友:
这种问题 不好修呀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哈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真的非常感谢楼主这贴让我修好了E40,我代表我未来的大丫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