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黑屏,刚开机能点亮。

楼主(2012-08-18):
一台联想L196WD液晶显示器,能显示开机LOGO,中间有垂直一条两毫米左右的竖线,接VGA,DVI开机LOGO显示一秒左右后黑屏,大约一两秒后能显示画面,也有垂直一条两毫米左右的竖线,一秒后又黑屏了,指示灯一直显示绿色,请教是那部分有问题,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屏点不亮可能是高压电路部分或灯管故障,屏有垂直亮线是液晶板故障。

网友:
竖线是屏的故障,开机一秒后黑屏是高压部分或灯管的故障。请从这几方面着手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灯管,高压的问题。先外接灯管试试若黑屏就是高压有问题若不黑屏就外接高压版接原机灯管若黑屏就是灯管有问题,若不黑屏就说明原机高压有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解释详细,应该就是那些问题,LZ检测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回帖,我外接屏下部灯管后可以显示图像了,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一针见血

网友:
先说黑屏 一般都是高压板问题 但不排除驱动板 老办法 先点屏 有竖线估计都是屏挂了 先用通用驱动高压驱动板点屏 进一不缩小故障就那三块

网友:
一项一项排除这样你会很快锁定故障 直接搞定收工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