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800FP 高压板

楼主(2012-08-18):
白色那个是不是4A的保险 ? 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贴片保险 可不可以用普通4A保险代换啊    求大神赐教

网友(点评):
可以用普通的代换。

网友:
大侠出来帮帮解决一下,我也能长长见识

网友A:
可以。确定没问题我一般连线……

网友:
楼上连线万一有问题了,保险不是起不到保险作用了?应该可以代用,不行就去台式主板上找绿色的。貌似有5A的大一点没事吧

网友B:
确实是4A的保险可以用普通的代用,代用的时候最好套热缩管

网友:
主板上绿色的是可以代换??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确定没问题我一般连线……

谢谢 连线还不敢   还是想代换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4A的保险可以用普通的代用,代用的时候最好套热缩管

恩 可以就好了   安全措施肯定会做好 哥记得带套的 谢谢

网友:
这个保险烧了,可以用一般的4A保险代换

但这个保险烧坏,基本这个高压板上的4500贴片IC已烧坏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6灯的高压板只烧了这个保险  换上普通的果然OK  幸好没有烧IC

网友:
标注是F1就是保险丝,可以用普通的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