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信号待机时是否为高电平?

楼主(2012-08-18):
  我想待机时应该为高电平,开机时低电平有效。但实测待机为低电平,按开机键我反应,南桥发来的S3#S4#和S5#,有时有3.3发有时没有。有时1.几V。。此16脚 SUSP#信号待机时是否为高电平 。6、14、110脚待机是否为高电平??请知道的大哥 说下。  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SUS# SUSON这个两一般一个为高一个为低。

网友:
而且是在开机的时候才有动作。

网友:
开机有跳变的

网友:
SUSP#待机时为#,触发后为1有效,是仁宝电路中开启桥、总线电压的信号~~

网友:
图弄得太少,芯片的工作都没有指出来

网友:
哎,这信号还用问吗,带#号的开机前是低电平,开机后,抬高电平 。跟他字母一样,没带进号的是反相的,开机成低电平,才能把芯片组供电开启来啊,哎,开启VS电压。

网友:
开机后是高电平的

网友A:
仁宝机器 开机动作发出后 SB发出 SLP_S3 SLP_S5 (为高电平),
由EC接受,之后EC发处syson (开启S3状态电压),SUSP (开启S0状态电压)

slp_s3 slp_s5时有时无就是问题  查查为什么会这样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开启RUN电的一个信号。正常应该是0v,触发后,EC收到南桥发来的SLP_S3#指令,退出S3状态进入S0状态,此信号变高,开启各路RUN电。也就是桥供电,VCCP供电等。。。

网友:
哎,这种问题多搜搜资料就好了。看到我给你的提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机器 开机动作发出后 SB发出 SLP_S3 SLP_S5 (为高电平),
由EC接受,之后EC发处syson (开启S3状态 ...

现在是南桥发的S3和S5 ,不正常,有时有3.3V,有时只有1.几V,,南也换过了。IO也换了。晶振也起振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条件、信号没有出来吗?南桥工作还要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