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E2200HDA液晶电源一体板,输出电压跳变,请指教。

楼主(2012-08-18):
BENQ E2200HDA液晶电源一体板,板号:ILPI-107 REV:B,输出电压跳变,24V在7至15V之间跳变,5V在2至3V之间跳变。
初级电源管理芯片是PO168。
已换过以下元件:IC802 PO168、Q804开关管、PWM芯片供电电容C807、G极电阻R813、光耦、TL431、开关管S极电阻等,几乎查遍了所有电阻、二极管
输出端24V后极断开过;24V和5V输出端,加直流稳压电源用“烧机”电流很小,无短路。
机器顾客说以前坏过,不用几天又好了,现在彻底坏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还要查哪里。

这里是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1345-1-1.html

网友A:
加焊变压器引脚,查反馈电路电阻。查PWM第7脚工作电压和二极管、电容。不行就再换个PWM

网友:
首先谢谢您。
变压器引脚已加焊,反馈电路电阻,包括PWM芯片周边电阻都查过,PWM芯片7脚电容和二极管也换过,PO168换过两个了,和原来还是一样。另外,主变压器随着电压跳变,会发出约1秒间隔的轻微吱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变压器引脚,查反馈电路电阻。查PWM第7脚工作电压和二极管、电容。不行就再换个PWM

首先谢谢您。
变压器引脚已加焊过,反馈电路和PWM芯片周边电阻几乎全查过,芯片7脚电容和二极管已换过,PWM芯片换过两个了,还和原来的一样。
另外,主变压器随着电压跳变,会发出间隔约1秒的轻微吱声。

网友A:
那就应该查后级整流管和滤波电路了,可能变压器不良或者后级整流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查后级整流管和滤波电路了,可能变压器不良或者后级整流部分有问题

后极通往高压部分断开无用。
对输出端直接外加直流5V和24V,电流只有0.01A左右,应该无短路。

网友:
查尖峰吸收所涉及元件

网友B:
把D803和C810也换掉。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光耦问题换一个试试,我以前修液晶显示器电源就遇到几起故障就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过,无用。谢谢。

网友:
有输出? 就是电压不稳定 老是跳变? 你想一下工作原理 只要前面电压变出来  后在就是冲电放电 整流 滤波 的一个过程 想想会是哪的事

网友:
首先拆电源板出来单独修,断开负载接220V交流电,测24V 5V是否正常。如果电压还是低,用镊子短路光耦的1  2  脚,如果电压升高就查R822   R823  R824   R825    R826   R832   TL431 电阻都是贴片的,要拆下来测 量,阻值相差不能>2%.
如果电压不变,就查光耦  和 3   4 脚这边的电阻  电容 。
如果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您。 按照你的方法,短接光耦1、2脚,发现电压能升高。没敢长时间短接。这样测试了几次,居然输出正常了,晕!!! 我再查查1、2脚这边的电阻。光耦和TL431都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D803和C810也换掉。

这两个元件都换过,无用。

网友:
脱开负载试试没有,要确定是电源本身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一直是单独电源板测试维修的,加上驱动板也是一样。 对输出端直接外加直流24V和5V,没发现短路,应该不是输出短路问题。

网友C:
把C812换了  在7脚串联个10欧电阻看看 不行直接换IC。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把那个热敏电阻换了在看看

网友:
把C807换了试,反馈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观看回帖是一种学习,思路决定出路。我感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812换了  在7脚串联个10欧电阻看看 不行直接换IC。

同意,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搞好了没?我遇见几个了都是挂上驱动板电压就有跳变!不挂驱动板电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