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进

楼主(2012-08-18):
不上CPU能正常加电,上CPU后一加电 电源就会保护,这种故障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桥少一组供电

网友:
你看是不是总线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用假负载开机试一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缺电压导致的,你说的太笼统了,不太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