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装xp系统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8-18):
HP行业用机DX7518 MT 其硬盘是串口的,500G,只分有C分区和一个备份用的加密小分区,用GHOST重做系统后,无法正常启动出现以下提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d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r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e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大概意思: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无法启动。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请参阅文档中有关磁盘配置的信息并参阅您的硬件参考手册,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A:以为不兼容SATA硬盘,但机器BIOS中 并没有SATA兼容模式选项可以更改

B:使用较新的支持SATA的GHOST系统也无济于事(使用全新安装的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没试过,但我还是准备用GHOST系统)

C:重新分区,在PE下删除隐藏的分区也重启电脑,问题依旧

解决办法:
——————————————————————————————————————————————
开机进入bios设置(按F10),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再选择WDRT Support 回车,按上下键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
——————————————————————————————————————————————
说明:
wdrt support 此项可激活或关闭watchdog timer。选项:enabled(默认打开),disabled(选择关闭)
WDRT - watchdog resource table 监视资源表 ----类似加密狗,通过这种加密保护来拒绝安装非随机配备的操作系统

网友:
硬盘引导错误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学习了。长经验啊~!以后不怕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
正常安装就可以了,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没事别老装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候装不上系统真是让人烦呀,弄半天才收20元还不够费功夫的

网友:
哇哇哇   很好的东西   我好多HP主机都装不进XP  (装的进去就是不释放)然后装WIN7就行了   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恩恩 。。  以前遇到过。 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用萝卜的安装版能通过好像不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2012-11-26):
请问装好了  这项还需要改回来吗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啊,学习了

网友:
分区表改一下就能认出来

网友:
学习了!牌子机就是麻烦!

网友:
用diskgenius分区搞搞

网友:
有没装引导啊

网友:
以前装HP机遇到过,当上没在意,直接用安装盘装可以过

网友(2013-04-20):
学习了  我已前还不知道  都是安装版搞的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win7才识别!

网友:
我也遇见过,HP特色产品,太另类了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问题

网友A:
工业用的玩高科技了,加密了,省下搞鬼了

网友(2013-07-08):
第一次听说BIOS对硬盘保护,长见识了

网友:
在BIOS中修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常见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