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地下 2个故障 求指点

楼主(2012-08-18):
一是硬盘可以显示盘符 ,不能格式化 不能打开分区 当从盘格式化也不行 用效率源也修复不了。
二 显示器花屏  外接的时间显示正常,可以肯定屏没问题 开机是白屏 进系统花,位置还不固定 外接的时间可以看到花的竖线和显示器的文字的位置有关系

网友:
硬盘报废, 主板显卡问题,怕是有掉点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外接的时间显示正常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硬盘已经不能用了---换。如果确定屏没问题,那就是显卡-----加焊

网友:
摔过的笔记本一般还隐蔽着其他故障

网友:
屏幕也有可能受内伤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排线震松了

网友:
明显  换硬盘     弄显卡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先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硬盘坏了,显卡摔开焊或掉点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显卡掉点 屏线的话不应该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的 硬盘只能废了

网友:
我的戴尔从两米高的衣柜上摔下来,刚好是背面着地,电池壳都摔烂了,但是都开机什么的都没问题,最后把硬盘拆下来晃晃,里面有声音,我就直接换了一块,那块留着当移动硬盘

网友:
这花屏太有个性了,显卡坏了

网友:
硬盘报废, 主板显卡问题

网友:
我怎么感觉屏有问题  最好是代换试试

网友:
硬盘挂了
显卡加焊

网友:
硬盘已经不行了,显卡有可能虚焊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就是显卡,硬盘肯定是得换一块了

网友:
硬盘和屏坏了直接换掉

网友:
硬盘你都格式化了说明没重要资料了 就换一快吧 屏幕这样你先确定屏线和屏幕没问题的话 就把显卡取下来看看下面掉多少点吧 !

网友:
显卡掉点 屏线的话不应该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的 硬盘报废了

网友:
换硬盘,搞显卡不行估计掉点了,最好换板,

网友:
只要屏没坏,还有维修的价值啊,最好把主板换了,这样能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最好换个屏确认屏没有问题再干显卡好点。。。。

网友:
硬盘和显卡问题

网友:
这肯定要换板拉,修好也不好

网友:
换硬盘吧,平最好先代换下

网友:
硬盘和显卡,。,,,~~~~~~~~~~·

网友:
换硬盘,修显卡吧

网友:
换硬盘换显卡

网友:
我 也是i很疑惑 外接 正常了 跟显卡 有关系吗?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一下,再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换硬盘 干显卡!!!!

网友:
硬盘肯定坏了...显卡先别做.先找张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