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会变小?HP4416S用适配器开机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8):
    带了个维修学徒比较给力,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修机器了,这两天学徒家里有事回老家了,没办法自己还得顶起来,说实话好久没修机器了,一下子感觉到还有点生疏,废话不多说言归正传。
机型:惠普4416S(图纸可在基地下载)
故障:用电池可以正常触发,用适配器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
维修过程:修惠普机器有句玩笑,不管什么故障先把BIOS刷了再说,参照惠普CQ40系列的经验先刷BIOS无果,然后按照惯例打开迅维网论坛,搜索各位高手案例,看有无捷径可走,还真搜到了,有说Q1014坏的,有说R1062坏的,果断测量上述原件,全部正常,看来偷懒不行要一步一步分析。

测量LIMITsignal信号,只有2点多伏特,明显不对,正常,在6V左右,断开R1704后LIMITsignal升高到18伏左右,重新焊回R1704断开Q1054和r5064,电压还是2点多伏,剩下的只有R1054了,不是是这个电阻变小造成分压后电压降低吧,拆掉R1054后,LIMITsignal电压就升高了,用洗板水清洗主板和R1054后,反复开机测试OK.(有修到过DELL D600保护隔离分压电路的朋友可能会记得,那个地方的电阻也容易因为脏污引起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
那是漏电的一种形式吧,脏了就漏电导致电阻减小

网友:
到现在也只遇到过电阻损坏后阻值变大的,导致电压变小。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倒很少遇到,脏了漏电了吧

网友:
是有变小的。但不是很多。

网友:
受教受教,曾经修过一机,保护隔离不过,也是一分压电阻太脏还是有点脱焊漏电,加焊就OK了

网友A:
LIMITsignal
这是什么信号  ? 求真相

网友:
楼主宝刀未老,LIMITsignal是什么信号你怎么上来就先查它

网友:
LIMITsignal,没记错的话,可能是个芯片本身的电流电压检测端

网友:
呵呵。。看来今天又学了一招了呀。。。。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MITsignal
这是什么信号  ? 求真相

同求,昨天也是看到这个信号,看了老半天,没看明白这信号的用处

网友:
只有漏电不可以有电阻变小。

网友:
电阻 只会阻止只会变大 怎么会变小。。。。

网友:
支持楼主哈分析得清楚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信号不正常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
电阻变小的板子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呵呵 受潮了吧  估计是

网友:
楼主修机太准了吧,怎么会想起去断R5064去,此电阻到LIMITsignal中间隔了那么多元件,真是佩服,楼主能说一下你的维修思路吗.还有电阻变小一直是听说过,但我从不敢相信.呵呵,因为自己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