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海尔T68D识别不了电池,刷了V033BIOS还是一样

楼主(2012-08-18):
我的海尔T68D识别不了电池,刷了V033BIOS还是一样。电池灯也不亮,电池以前是拆下来保存的,拿出来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认不了电池了

网友:
电池换了呗、、、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啊,电池是拆下来保存的,这个月拿出来用了一段时间,这两天才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刷这前和刷后的版本都是一样的,没有明显的变化,应该新的版本要高才对啊

网友:
是我刷的不对吗,在论坛下的。装到U盘,文件已改成了AMIBOOT。ROM了,开机时按住CTRL+HOME键,马上黑屏了,应该是进入了升级模式,这时在读U盘,U盘的的通信灯正常闪动,过一会后不再闪动,可能已升级完成了,一直等待了5分多钟也没有反应,不会重启,重新拔了电源再上电开机,装上电池也是一样,面板电池指示灯不亮,不能识别电池。
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另外在那里看BIOS的版本,升级后会变成什么版本的。
只有看版本才能知道到底有没有改变原来的程序,是否升级成功。

网友:
电池检测芯片问题

网友:
先弄个电池试试,可能真是电池呢

网友:
是你主板上电池充电部分出问题了吧   外接能用但充不上电是着问题吗

网友:
电池不应该拿下来,拿下来才容易损害呢,现在的本本都有电池管理芯片的,充满就自动不充了,如果真的要拿下来的话也要按时充放电

网友:
查下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充2小时以上就好了

网友:
电池可能保护了,不过海尔是国产的通常不会设置保护的

网友:
先排除电池本身,然后进系统看下是否能检测到电池的存在。如有,问题应该就是充放电芯片那,如没,就查IO那里的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充电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2014-07-13):
我的也不能充电了,换电池也不行,正在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