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 主板要用多少M的示波器

楼主(2012-08-18):
笔记本 主板要用多少M的示波器
如题,大多数都说至少要用100M的,可是我用2M的示波器同样能看到波形呀?用示波器不就是看看有没有波吗,由此判断有无信号或者时钟是否工作?这是以前拍的,有的忘了是什么信号了。还望高手明示!

网友:
100M,50m的也够用。

网友:
教学示波器吧,你都测哪了得到这些波型?

网友:
没波还不知道 。想入一台

网友:
楼主用2M的老示波器测DMI、LPC、FSB时钟周期试一下看,应该看不到波形吧!修笔记本一般用100—20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大师,上面有呀!

没仔细看上面的名称,非电源的部分可以测吗,

网友:
100M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上面的名称,非电源的部分可以测吗,

新手菜鸟,没测过。

网友:
哎。。我的示波器今天坏了。。。悲哀呀。。。。

网友:
示波器有不有液晶显示的啊

网友:
我认为要100M的,才可以把数据线地址线波形展现出来

网友:
50M 100M O.K.

网友:
笔记本只是200M的 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是说100M的就足够用了。

网友:
我也想买了可是就是没钱啊

网友:
不是说100M的就足够用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61454#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