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换屏后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12-08-18):
今天接了个客户 他的电脑是Z460的,客户的屏摔碎了,在别家换屏后不能调节亮度,按功能键调节时要么最暗要么最亮,客户不满意,就没有在那里换,他找了几家都没解决。因为人家的屏都没问题,客户就出来拆机费给那商家了,他的旧屏也不要了。时隔1个月朋友代他到我们这里,结果我们用三星LTN140AT07和LP140WH4还有群创的140的都试了一遍,也是不可以调节亮度。这时候我们就打电话咨询深圳的资深人士,经过一番的寻求结果终于搞明白了。经过高人指点最终更换成功。现在把宝贵的经验分享出来。 联想笔记本换屏亮度调节问题.zip (631 Bytes, 下载次数: 664)

网友:
看都不用看  还让人下载 楼主不厚道  这种故障都必须刷码片  一句话的事

网友A:
这个不是驱动就是MCU啦....难道还有其它吗?

网友:
我见过装下系统好的

网友:
我来放出来吧   就是刷 码片

网友:
把原来 的码片刷到新屏上或换到新屏上即可。

网友:
搞得这么神秘   不就换码片嘛

网友(2013-01-30):
刷个码片,还要积分

网友(2013-07-01):
刚收了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也是换过屏的,调不了,BIOS里面改一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
Bios-Boot-Brightness mode control 改成User control

网友(点评):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后来搞个亮度调节就KO了,,呵呵 你这招%90可以用到。。

网友(2013-08-22):
被坑了,还以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换码片亚历山大啊,不会,怕弄坏

网友(2014-02-13):
看都不用看  还让人下载 楼主不厚道  这种故障都必须刷码片  一句话的事、我的积分啊,楼主弱小

网友:
联想Z460换屏后亮度不能调节是,是码片问题。联想在屏上刷有专用的程序。找一个联想的原装屏,用编程器把那个屏上的码片数据读出来,刷写到新屏上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编程器,也可以把原屏的码片拆下来换到新屏上,屏上的码片大多是24系列的小芯片,8脚贴片的,大多都一样.我找了个三星的碎屏LTN140AT07,原来联想客户换下来的,我把那个联想碎屏装到这个Z460的笔记本上 亮度就可以正常调节,于是小心的拆三星的小码片把他换到了群创的BT140GW01新屏上,5分钟后换好了,赶快装机测试,OK 开机显示联想, 高兴 进系统了 颜色正常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按FN+上下键。亮度缓缓加减。到此大功告成。

网友(2014-04-16):
就是屏程序不对,会出现,一按这最亮,一按暗最暗,在网上买联想专用的吧,这种可以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驱动就是MCU啦....难道还有其它吗?

有道理,有的是驱动的问题,有的是屏本身数据的问题,

网友:
用809F  改个屏线  一刷就好。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