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12-08-18):
新手做bga应注意那些?从那入手

网友:
认真阅读操作视频。找几个废板练习练习。

网友:
谢了LZ,那主板的有铅与无铅怎么分啊

网友:
BGA首先要注意温度,可以用手电看着显卡下面的锡珠,若果发亮是用个镊子,轻轻地触碰,若显卡发现细微的移动,就证明锡珠一完全融化。就可以关掉BGA焊台了。

网友:
不熟悉的话最好用测温线看温度值,当温度到达焊锡熔点以后几十秒(可看到锡珠融化了),在用镊子轻碰取下,涂胶的要稍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