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35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18):
联想  U350 开机掉电 , 电流上去了 , 显示了 ,  不过到显示LOGO画面的时候掉电了 ,有时候一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 有时不会 ,以前修过一台上网本是因为按键坏的原因导致开机掉电 ,这个板子想先排除这个原因   当接上电源开机后  我便拔下了按键板,果然没掉电了   ,以为也是按键原因,然后逐一换掉所有按键,结果还是一样,开机掉电,于是在板子待机的时候量了一下按键上的电压,开机按键上是1.1几V,耳机按键上是3.3V ,静音键是0V  。

网友:
LZ是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
那个3V怎么是0V呢  是不是短路了  你看看开关板上 有没有三极管之类的  测测是否短路

网友:
根据你说的故障现象,我感觉像是桥虚焊了,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后续结果

网友:
1.几伏是不 是太低

网友:
把开头板拿下来不接上,在主板上测一下开机接口NBSWON#有几伏,一般有3V和10几伏两种。1.1几伏明显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