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看一下是不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2-08-18):
如图,丝印上面标注是D907看看是不是二极管,元件上面标注31DQ,下面标注06再下面标注71,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替,网上查不到,用在显示器高压板上的,

网友:
是二极管!似乎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就是二极管,型号就是31DQ06,60V 3.3A高速二极管。

网友:
电路板上面不是有标么  哪个是 二级管的符号哦

网友:
是二极管呀,代换没有太大的讲究,找大功率的换上就行

网友(点评):
二极管也有工作频率,你用4007这种低速管做检波管就做不了,3楼正解。

网友:
很明显是二极管嘛!

网友:
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确定它坏吗????

网友:
硅管代硅管,锗管代锗管

网友A:
你是搞维修的吗
这是电源整流的二极管

网友:
就是31DQ06。。。

网友:
随便找个一样粗的就可以了

网友:
二极管的标志就在板子上,我这新手都看到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快恢复的二极管吧

网友:
路过,随便看一下?

网友:
整流二极管,快恢复的.

网友:
估计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是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小弟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是二极管,一样大的基本可以代换,或从别的板上相同位置找一个换

网友:
前辈们的技术确实高超,看完评论 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高人怎么解释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把15V电压送到高压包的的一个二极管,有的板子是这样设计的,有的是用线直接连过去的,有的是用一个保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线路板上印的只做参考,要以真正的原件为准

网友:
额 是二极管 要找代换的 你还是问问老师傅吧

网友:
是2极管 找个一样的大的就行啊 别上反了

网友:
这是板号为:715G2538系列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D907、D905 是整流用的,是5V供电的整流肖特基,型号为31DQ06
参数是3A60V

网友:
找个只要跟他差不多的。或者比他大一点的,就行

网友:
一般在不同的板子位置大致相同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俺是个菜鸟都看见上边的二极管标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维修的吗
这是电源整流的二极管
同意楼主!

网友:
整流二极管 很正常的

网友:
这明显是快恢复整流二极管,不可能坏吧

网友:
是二极管,板子上都标了

网友:
显示器上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高速整流二极管嘛……

网友:
哥们 是二极管 符号 太明显了吧 画那么大都没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