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V星p45内存不过跑d4

楼主(2012-08-18):
我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喔,,, 我是刚开始学修主板,今天30块钱收了一块V星 p45内存不过跑d4内存1.8正常,其余没有短路外伤现象 请求下一步思路怎么做

网友:
谁说D4是就一定是不过内存显卡不过也挡D4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 119.120脚3.3V SPD: 238脚3.3v VTT:内存0.9V   刷BIOS  换内存 内存槽子 这些都要查

网友:
拔掉显卡再跑一次看看

网友:
查内存供电,系统总线,打北桥与内存槽之间的对地阻值,内存槽。

网友:
先查内存 3.3 和 1.8 然后清下BOIS 在不行换个CPU 还不行烤北桥

网友A:
30元收的板子?这价也要?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上面都试过后,还要注意有没有断线才好

网友:
用洗板水刷刷内存槽  再刷刷内存的金手指   不行还内存  D4D5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元收的板子?这价也要?

有什么奇怪。。我们这25

网友:
首先查下内存SPD电压238脚有没有3.3V  119,,120脚有没有3.3V  手压下桥看看能跑过不!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