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故障

楼主(2012-08-19):
AM2的板子,开机亮能安装系统,但安装完成重启进桌面时就不动了,也不显示桌面(蓝色的底面还有小碎点),检测卡显示(FF 96),求解?

网友:
先更换内存CPU,看看CPU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不装驱动还是这样

网友:
视为花屏,最好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集成显卡,换上独立的都不亮

那桥的嫌疑就很大了,

网友:
干桥,哈哈,这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