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检修流成,那个师傅能说下。

楼主(2012-08-19):
第一查供电。第二查什么......最好说……用什么代表。就像供电用VCC一样

网友A:
第二查能端EN,之后看芯片查反馈FB、自举BOOT、VID组合

网友:
能说下电压是多少吗?  反馈电压才0.06V   BOOT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查能端EN,之后看芯片查反馈FB、自举BOOT、VID组合

反馈才0.02V 自举没有电压。上U也反馈也是0.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才0.02V 自举没有电压。上U也反馈也是0.2V

供电电压出不来,能有反馈电压吗老大

网友:
一个一个的查,先有供电,en,反馈,最好找个芯片的图纸,边看变测量,要不没办法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压出不来,能有反馈电压吗老大

供电电压出来了大哥。如果没有出来我会说反馈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