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示波器怎么测,才能得到这样的波形

楼主(2012-08-19):
我想用示波器测出如下的波形图(方波除外)。请教各位应该怎么测,测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
一个是理想波形,一个是最不理想波形,实际中没那么大的杂波的,波形在滤波电容上测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不是很好呀

网友:
在电容上测啊

网友:
理想波型测不出来,第二个波型是可以测到的,测VTT电压的滤波电容正极脚即可。

网友:
新手,示波器在学习中

网友:
主板上的Vtt一般是怎么生成的呢?好像不是靠PWM吧。

网友:
这种波型不常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