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保隔电路求救

楼主(2012-08-19):
客户拿来一台宏基4736z的机子,插可调电源 为0,没有待机电压,拆机检测3  5V没有出来,再查发现保隔电路没有过来,翻图纸发现这个机子是有PQ9和PQ10组成的保隔电路,PQ9和PQ10的123脚有19V电压,PQ10的5678脚没有电压PQ10的4脚为19V,不正常。
     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压的吧 ,查PQ10的4脚是有PU5的第4脚这个芯片控制的,有可能是这个PU5芯片有问题, 但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我就直接把PQ10飞线直通了,发现3  5V出来了,待机为0.11左右,但是发现PQ13烧了,就把PQ13拿掉,再上电待机还是0.11左右,就试着按了一下开关,发现电流跳变正常,就把东西屏幕都接上,发现可以亮了。
     求救就这样飞线的话,保不保险,还有PQ10的4脚应该多少V为正常,他是有PU5控制的吗??????
   求救   求救

刚才把硬盘装上试了一下,可以用,但是电池用不了,一查,电流就跳到5安以上,有短路。不插电池就正常

网友(点评):
去掉保护隔离,电池电源同时接当然大电流喽,飞线只能用电源盒

网友:
楼主真乃神 人也    我看不懂这个

网友:
飞线其实也可以,就是没有隔离保护了,4脚电压可能为基准电压一半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遇到一台跟你一样机器,不过没修好,期待高人讲解一下

网友:
我认为还是这个PU5有问题   还是找个或者定个这芯片换上吧 PQ10是这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芯片的第六脚应该是高电平,之后第四脚才会对地,4脚对地之后电阻分压,pq10的第4脚电压会在5付左后。保护隔离打通。
你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第六角没有高电平,之后再查相连6脚的电阻就会查出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再者换之芯片。

正解、思路非常好

网友:
Q13取了没有补上吗,下管不上肯定会出大电流的,弄不好控制端就会烧

网友:
你这个B+有短路现象   查查吧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你吧q10换下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有了同样的问题好解决!

网友:
首先要检测PQ9 与PQ10 两个管子G极与DS击穿.其次检测 芯片的供电啊 电压检测啊.

网友:
还是先系统学习一下吧,隔离都不会修,不行啊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可以飞线的   之前修一台机器就是隔离管上管整个短路了   直接卸下来  飞线过去的   测试后级没问题之后  才换了管子上去

网友:
直接飞通不行啊!!!

网友:
看看芯片工作的条件满足没有。。。没有就换了。。。再看看PQ11.。。。看看电容。。。

网友:
PQ10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就可以导通了,G极应该是,PU5控制的

网友:
你太猛了。。。这样飞过去。 你直接拿过去,这个芯片没有等到控制信号啊,电池5V肯定不充电啊,

网友:
我感觉直接飞线过去肯定不行的,待机0.11明显有地方短路!最好是先查出是哪里短路,直接飞过去毕竟也不安全!

网友:
楼主解答正确

网友:
因为这个机保护隔离是受充电芯片管的,你直飞到公共端当然可以,当你把电池插,电池这边电压也会过去,这会造成充电芯片损坏,你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第二个保护隔离管的G极电压应该是适配器电压减去十V...也就是在8 9 V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