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不开机

楼主(2012-08-19):
有台山寨的上网本VIA芯片组朋友摔了一下后开机掉电,我拆开给北桥加焊了一下现在不开机了,开机键有18.85V电压。该板板号是H7-MB如果那位有图纸提供最好,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去下来从植,动哪了在看哪

网友:
取下来看看吧  有可能摔掉点了

网友:
先找你的配件  然后去去拆

网友:
修好的话  回复下 修复的过程

网友:
别忘了啊  我是新手

网友:
可能开机连接主板的排线被你扯坏了吧,看看EC是什么型号,查查 EC 的pwbtn脚是哪个,直接对地短下就开机了,剩下就飞线到开关。(触发的基本条件自己查吧,看习惯了就知道3V,5V在哪里,待机芯片是哪个了,一般的山寨有电压测试点标示。)

网友:
把你的北桥做下来,不行就换一个
这种本本一般是CPU的问题。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把桥取下来呗!重新植珠啊!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