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商务本待机0.2,按开关键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8-19):
HP G4的商务本待机0.2,按开关键不触发,求助中

网友:
你这说的太潦草了   你多提供点信息  不触发 引起这个故障的太多了  你测测开关是否有电压 看看开机芯片是否有跳变 测测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等等

网友:
发这样的贴子出来,让人怎么帮你啊,一个参数没有

网友:
估计不是维修的人发的帖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发。只是把故障现象发出来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hm55短路啦

网友:
建议交给专业的师傅去修,你就退出吧

网友:
多说点信息啊

网友:
0.2?短路?开机了?

网友:
这个待机貌似有点高了,难道微短路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你要说那些信号没有出来。那些电压没有,,上图纸啊,EC的条件,南桥的条件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多发点你测试后的参数发出来啊

网友(2014-07-27):
待机偏大,看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先排除

网友:
这机子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