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2-08-19):
昨天客户拿来机器,说不开机,开了几次可以开机了。装了个XP系统也装好了。无线网卡用不了,应该是驱动问题,下班了没管它,今天早上开机,卡LOGO,或者开机重启,有时候进系统了也开机,请助中......

网友:
不好事主板有脱焊滴地方,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是CPU CORE虚焊,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机子毛病也挺多的。

网友:
先看一下散热问题,然后看看是不是供电上哪个地方有虑的

网友:
先去了 无线网卡,BIOS 关了能关的东西,试下

网友:
你应该先扫描下硬盘  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我以前这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嘛,一般是去能插的东西。然后加焊更供电芯片。然后南北桥。哈哈

网友:
先安了个电源管理驱动,然后再装无线网卡驱动,把无线网卡搞好了,机子还是容易卡机。估计南桥问题吧!客户家有个台式机,后来没修这个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