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12-08-19):
160G SEAGATE硬盘认不到盘,是不是磁头坏了,

网友:
换到台式机试试 多数据线  BIOS设置好接口模式 。。。或者听下硬盘是不是有什么异响

网友:
安全模式能否认识?或者作为从盘,挂到其他电脑上能否认识?先

网友:
在换一块试试,如果行就你那硬盘坏咯

网友:
先看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
在去查固件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最后在考虑那磁头的问题

网友:
用MHDD测试,1、板的好坏  2、固件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