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病

楼主(2012-08-19):
一客户主板,忘记是什么牌子的啦,主板上一切电压正常,代码正常,也能亮,就是亮一下之后显示器上会出现传出屏幕范围,意思就是分辨路自动变大啦,显示器不支持,请问你们谁见过这种情况,BIOS刷过也一样,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遇见是进系统后出现你的问题的,然后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重新启动,可以正常现实再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没换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