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上面讯号DVI和VGA讯号一直跳来跳去的自动 ...
BENQ液晶显示器上面讯号DVI和VGA讯号一直跳来跳去的自动转换

楼主(2012-08-19):
BENQ液晶显示器上面讯号DVI和VGA讯号一直跳来跳去的自动转换!高手们这个怎么办!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按键换掉,完美解决
同意楼主:
5.0
kukudewo
同意楼主:
谢谢了!完美解决

网友:
如果不想要DVI讯号,把线割断,省事

网友:
检查DVI和VGA切换电路

网友:
DVI插口不要直接断掉

网友:
支持2楼的专家

网友:
换按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