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2-08-19):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显示器,说是不显示了,据说是被雷击了,我拆开一看,原来是电解电容烧了,所以我就换之,测试,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挺好的。比较好解决!

网友:
那应该不是雷击的把~

网友:
LZ好幸运啊

网友:
电解电容烧了。。。。。没见过,啥意思,被雷击只烧电容。。。只能说运气太好点吧

网友:
想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是雷击的,如果真的是雷击的话,击掉电容那真是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标很让人开心啊

图标就代表我的心情····

网友:
汗,现在很多显示器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了 就好啊 继续加油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不显示,客户被雷到了,原来只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