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cq42 红屏

楼主(2012-08-19):
维修到一个HPcq40的
笔记本
,开机红屏但是图像都正常,像是缺色。换了屏线还是一样,换屏后发现屏有点花,有红色的重影。是不是显卡问题? 今天遇到一个CQ42 开机一瞬间红屏,紧接着就好了,{这个笔记本不是因为红屏来修} 是不是通病一类的原因??? 有经验的老师,分享一下。 感激不尽 !
笔记本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代换可以迅速找到问题,我感觉像显卡问题

网友:
CQ40换了屏还是会花的话就是显卡问题咯,,CQ42的这个要看一下其他机器会不会也是这样子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屏试下看看。。

网友:
遇到过几个CQ系列,忘了,是40,42,还是45,开机LOGO是红片色背景,白字,使用正常。估计HP为了辟邪,开机logo一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