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惠普机掉电

楼主(2012-08-19):
现在又一台惠普机 型号是NC6400的   原先电流到1.04就不懂了  怀疑是显卡 然后加了一下显卡  在试 就出现一个怪问题  电流到0.3机 掉了又起  这样来回跑  不知道是什么怪问题

网友:
量了一下  CPU电压没有   但是为什么会掉电

网友:
有的机器供电不全也会反复重启的。你要量一下你的显卡有没有打短路。

网友:
看下显卡是不是做短路了

网友:
显卡摘掉先试下吧

网友:
供电不全也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CPU没电??  看看供电芯片

网友:
呵呵,加焊显的卡的时候,其他的件会坏这很正常的。我遇到很多台了,加焊一下别的地方出问题很正常。最容易出问题的是。CPU无电压出耿。因为CPU这块牵扯的东西多。上次E40也是一样。加焊显卡不亮了,最后查出是5V电感电压转成CPU供电电压的这个管坏了,输入5V。输入只有3V了,最后换了这个6脚的场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