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不断的黑屏然后调整

楼主(2012-08-19):
明基G2000WD,没信号的时候显示没信号,一切都很正常!可接上VGA信号后,就会提示:DSUB信号,然后自动调整,这个过程中没图像,背景黑的,然后屏幕黑了,接着开始重复:DSUB信号,自动调整....

遇到感觉像驱动板问题的,我一般就是直接换驱动板了,可是这台显示器,驱动板居然长在屏电路上,一体的,没办法换啊!!

供电都挺正常的!

网友:
请检查按键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默认是开机的,按键板去掉了,故障依旧!

网友:
需要刷程序。

网友:
可以刷程序试试

网友:
好像按功能键能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