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南桥北桥发烫,Ecs,南桥,北桥,发烫

楼主(2012-08-19):
故障:南桥北桥发烫,(可开机,进入系统滚动条卡住不动。更换系统试过)
请教高手回答如何解决此问题,谢(⊙o⊙)哦

补充内容 (2012-8-21 16:39):
无果,但是还能用。

网友:
换电源试试。另外看主板上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爆电容桥就会发烫吗?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
问题解决啦没有呀!期待结果!

网友:
把南北桥供电的电容换掉吧

网友:
先换北桥试试吧。。。。

网友:
电容起到滤波作用,检查硬盘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