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台 温度选择

楼主(2012-08-19):
经常用触屏的BGA 而且都是直接下载温度就可以了 都不用设置温度  这样太舒服了 如果没有这种屏幕直观的BGA台 我该怎么办哟 这是学习的地方的BGA 准备回家乡了 大伙来谈谈 无铅和有铅的温度控制诀窍吧。

网友:
把机器搬回家

网友:
回家后再慢慢摸索一套温度表,一个地方一套温度,不是一乘不变的,

网友:
回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会有办法的。我这边现在用就一套温度。不管有无铅,都是一样的曲线

网友:
用 码表的 BGA  习惯 就行了

网友:
BGA是什么?

网友(点评):
BGA=别搞俺

网友:
多多DIY才有經驗啦

网友:
保留起来,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当然是自己在买一个了.

网友:
就可以作为参考啊,见过一个维修的师傅用一个阶段,温度230时间60秒。一度一度的升温。问:不是要好几个阶段吗?答曰:懒得弄。

网友:
有铅的过了215就差不多了,无铅的过260差不多了

网友:
用BGA的时候换芯片的时候,芯片怎么放回原始位置

网友:
熔点不一样,回家之后还要考虑外界因素,看看熔点是多少  ,然后按着熔点在设置温地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