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怪问题

楼主(2012-08-19):
华硕X85S   用电池开机正常      用电源开机没一会   就黑屏       要按FN+F7唤醒                 BIOS刷过了一样      高手们   帮帮忙看看没有别的方法处理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选项里的设置问题哦。先软件啊

网友:
把自动休眠关掉试试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 的检测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