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NI 10 开机电流0.3 求思路

楼主(2012-08-19):
。。如题,,CPU供电。北桥供电。还有其他的都正常,,但是就是跑0.3 ,,BIOS刷最新的话,电流只有0.14的样子,,郁闷了。。
cpu
cpu供电
戴尔

网友:
你要去检查各路后续的电压,,BIOS还是刷回去,

网友:
0.3供电已出来完了,可能是没跑码或卡码,这种本子0.4几应该就显示了

网友:
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样的电流刷BIOS肯定是不行的,虽然CPU电压出来并不代表整部机都电压正常,还有大电感转换电压,PG,时钟,复位,这些条件正常吗

网友:
PG 时钟。复位都有。。。我有图纸,,侧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