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ST2220Lb显示器不启动求电路图或者IC701型号

楼主(2012-08-19):
  戴尔ST2220Lb显示器雷击不启动 损坏了电源块换好后指示灯无 有17v和5V 但是去控制板上的电压有一个稳压IC不知道型号上边写着210115BA 1T40141 管脚印有I G O 应该是一个稳压块子输入5V电压正常 就是无输出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 求电路图或者IC701型号

网友:
已修好厂家弄这么个破型号 原来就是一个3.3V的稳压块 用直流可调电源分别调到1.8V  2.2V和3.3V 试到3.3V就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