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奇怪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2012-08-19):
开始是风扇不转,后报错,更换风扇不报错,是到滚动条就掉电,无论是XP系统还是PE,都是一样会掉电

网友:
CPU是三合一的垃圾凌动的U

网友:
CPU有几组供电?查查是不是有一组没输出,或者干干CPU,个人建议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很多时候都是风扇问题,引起桥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