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容量与实际容量不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9):
直接上图

网友:
沒有全部分區
或者有隱藏分區

网友:
是不是网上买的?是的话,被人弄手脚了>要重新分区>他就会恢复原来的大小.

网友:
分区的时候看看总量是多少,一般都是在分区的时候有部分没有分

网友:
所以以后 我们去买硬盘的时候还是从新分个区吧

网友:
重新发下区试试

网友:
有没有安装什么还原软件呀。以前我给一顾客装过一个叫奇兔的还原软件。它可能有C盘保护功能。然后就出现和你现在一模一样的情况。后来卸载掉这个还原软件就好了。

网友:
磁盘管理 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隐藏分区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系统还原收藏了

网友:
这和换算单位有关
一般我们习惯称1000M为1G
实际上标准是1024M为1G
所以正常存储容量和实际的会有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