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720s 笔记本 换过主芯片后 设备管理器里面I5 CPU只显示单线程

楼主(2012-08-19):
请教高手 一台HP i5笔记本 4720S 主芯片坏了 换了以后什么都正常 就是设备管理器里面I5 cpu 只显示单线程 也就是只有一个 但是我用360硬件大师 是双核4线程 客户说比以前慢了  大家说是什么问题 还需要再做主芯片吗  请问下 有没有遇到过CPU 坏了有这种情况

网友:
INTEL CPU变坏的没见过,AMD的台式机双核CPU变成单核的见过很多个,也就是在 任务管理器----性能 里面只有一个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