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负载能力差

楼主(2012-08-19):
接修一现代Z191液晶,现象为加电显示两三秒即灭,指示灯正常点亮。乍一看是高压板故障,此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无虚焊,电容也无鼓包,于是用高压条焊上试机,故障依旧。难道是驱动板有故障不成?测一下5V和12V发现刚开机时5V和12V正常,黑屏后5V变为4.8V,12V变为13V。5V不够通常为负载能力差,电源芯片为OB2269CP,查遍外围不见有烧坏和变值的,换光耦和TL431故障依旧,换电源管也没用,重点怀疑对象只有OB2269CP了,因手头没有OB2269CP,发现OB2269CP各脚功能与LD7552BPS相同,用LD7552BPS换上试机屏幕正常点亮,兴奋啊,准备装机,却发现电源管发热严重,这可不行啊,返修是必然的。再次比对两芯片外围电路,发现两芯片电路图上4脚外接电阻都是100K,而本机的只有26.1K,把此电阻改为100K后试机很久电源管才微热,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辛苦了!如果能把相关电路图一并上传就更好。

网友:
还以为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要是能传个图上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6-09-12):
原来那个2269好的吧 病因是那个电阻吧

网友:
最后是换LD7552
然后改4脚电阻到100K?

网友:
这个芯片打磨的多,同行们买的时候要注意哦。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修好了 用 十来天返修 现在不想修了 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