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卡后电脑黑屏

楼主(2012-08-19):
这两日买的二手显卡,换上后电脑黑屏,看不见自检画面,更甭提进系统,只接CPU主板内存显示故障码00,用PTI6智能诊断卡【红色带显示屏的诊断卡】检测,集成显卡主板不显示;按插上买来的二手显卡,跑码出现24,查询得知矢量初始化之前的调节初步完成【24 测定1MB以上的扩展存储器。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完成,即将开始中断矢量的初始准备。设置ES段地址寄存器注册表到内存高端。】。街上原来的显卡测试,还是不显示图像,试问各位大师这个主机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大师们,救救我吧,晕了我好几天了。。。。

网友:
哎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

网友:
二手显卡好像正常

网友:
用手压桥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A:
换条内存试试吧,不行的话排除电路问题后加焊北桥吧

网友B:
检测卡跑多少??要是跑码正常!你用手压着北桥点开关针看能显示不!如果跑码正常不显示显卡是好的情况下!要不就是bios 要不就是桥! 桥虚焊不显示的我见过很多!! 不会压坏!一手托着下面 一手压桥散热片

网友:
值得一说的是,刚开始接上这块显卡的时候机箱里老是能听见,像是“次”的一声启动的声音,然后到我的电脑里寻找硬盘【接着两块硬盘】,找不到其中的一块硬盘,我的电源是450瓦特的,12伏1是14安培,12伏2是15安培,使用的显卡是9800gt不带供电接口的版本【看航嘉功率计算器上说也就是105瓦特,占用12伏1】,配置为:E4400+ddr3 2g+g41+9800gt+500g硬盘+200g硬盘+并口16倍速光驱,按理说功率是可以的啊。

网友C:
看看芯片是不是虚了。 如果不是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内存试试吧,不行的话排除电路问题后加焊北桥吧

好的,得买一条去,过几天才回来,抱着机箱去电子城,太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跑多少??要是跑码正常!你用手压着北桥点开关针看能显示不!如果跑码正常不显示显卡是好的情况下! ...

好的,我一会试一下,但是我卸不下散热片,旁边两个脚钉都搞下了,好像粘在上面了,有什么办法么?南桥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芯片是不是虚了。 如果不是刷一下BIOS

对了,大师你们都用什么BGA返修台啊?讯维网的设备要花太多大洋了,自己是菜鸟,刚开始起步,推荐几个便宜的焊接方法,有热风焊台,

网友:
大师们,我承认我很菜,散热片搞了半个小时下不来,胶钉到时早都退出来了,可是那个散热片和桥粘住了,用多少度的风吹下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一会试一下,但是我卸不下散热片,旁边两个脚钉都搞下了,好像粘在上面了,有什么办法么?南桥也 ...

不用取散热片!直接用手按着散热片就行!然后点开关针试试 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取散热片!直接用手按着散热片就行!然后点开关针试试 看看能不能点亮

对了,U盘如何刷BIOS啊?

网友E:
北桥空焊的可能大

网友:
刚试过,压住北桥或南桥一会儿后,松开,再开机,故障码显示98【2次】,9b【1次】,8B【1次】,这是哪里的问题啊,8B . 显示了信息:即将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98 . 任选ROM的控制完成;即将进行任选ROM回复控制之后所需的任何处理。查找ROM选择。9B . 在RS-232基本地址之后返回;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初始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空焊的可能大

那咋办啊?那位大哥能给我解决一下啊?我这里没有BGA焊接台没法重新焊接北桥芯片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以前见过

网友:
注意看质量

网友:
桥换一个多少钱?返厂维修好呢?还是自己解决呢?我没有BGA返修台,这块板子在质保范围内,来回运费有我支付,但是那天去太原维修点【俺不是太原的坐车要做半天才到,俺们这没有BGA返修台】把板子北桥可能吹坏了,试问这该咋整啊?万一那边说这个不属于质保范围内咋整?我花钱支付,但是前后费用近似于买一张板子的价格了,我还反修么?太原好多所谓修板子的都是假的,拿去了,人家说XXX看过了,我们也修不了,郁闷死我了,这个问题特么?对于真正的大师算个小case。郁闷!!!大师们

网友:
大师们有折了么???问一下大师你们都用啥编程器啊,自制bga返修台怎么做啊?不会做,发个教程,好么?大师们

网友F:
我就买了两个测试版的 ,第一个是坏 第二个换了就亮机了

网友G:
就是注意芯片质量   呵呵  要质量的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注意芯片质量   呵呵  要质量的哦哦

是的,返厂了,明天问问,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买了两个测试版的 ,第一个是坏 第二个换了就亮机了

嗯,借鉴一下,

网友:
估计显卡没焊好吧????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人 把我们都坑坏了

网友(2012-09-19):
现在好 多 都是打磨的,那些人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是桥的问题,其他内存 显卡 什么都应该是正常的,还有热风焊台需要很高的技术,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2014-01-20):
先最小系统法,查看下其它硬件的原因吧。

二手显卡本身就很难保证,再加上主板本来也使用有段时间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内存条的问题吧~你试试。

网友(2014-05-04):
哈哈,系类问题我碰到过,我拿了个二手显卡给一台客户的新主机(没用多久的)装显卡,装上后不亮,诊断卡代码53,,电源总时在6秒钟内自动重启,,我就摘下显卡,故障依然,,怪了,就摘了机箱里的硬盘,内存,外接线,什么不挂,直挂个换个新电源,故障依然,郁闷,时显卡把桥烧了吗???,,,,我就把主板拆卸下来,CPU拆卸下,拿风机把里面的灰尘清理了下,只接电源,,,额额,,呵呵,好了,不重启了,接外设,装二手那个显卡显卡,OK,,汗呀,这问题出的很奇怪,不只为何,,,,哎,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别贪小便宜了,出问题麻烦

网友:
烂显卡烧主板了吧

网友:
手压北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