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张杂牌PCI-E显卡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9):
一张杂牌PCI-E显卡不显示维修一例,,拿到手后,测了一下金手指耦合电容对阻抗都一样,上电,
发现没有核心电压,查看MOS管没有控制,电源IC是NX2114,
麻烦了,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又看一下显存供电也是用这个芯片,我就他们对掉了一下,发现可以显示了,核心供电也有,
但是严重花屏,不用说了肯定是没有显存供电了,一测果然是。。。
我把店里所有的显卡都找遍都没有找到,不过只找到一个NX2124,上网查了一下PDF,好象是一样。
不管这么多,,,换上。。。结果一切正常OK。。

事实证明NX2114和NX2124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高手啊,佩服中!

网友A:
我表示很郁闷,为什么没有显存供电还能显示,这是什么常理??

网友:
大部分的显卡没有显存供电是可以显示的。。。不过是很严重的花屏啊。。。。。

网友:
不显示是显卡的问题 我还以为主板问题  修到过一块显卡是好的 就是插上没有显示 到现在没解决  直接插板

网友:
怎么不上图的

网友:
这种换换场馆的事还是蛮多的,遇到很多了,一般都不看型号,作用产不多的管子都通用的,我自己是有就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很郁闷,为什么没有显存供电还能显示,这是什么常理??

找个显卡,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下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显卡,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下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大锅,我修过很多显卡都是因为没有显存供电引起叫主板三声的,如果它们都会花屏的话那就不会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