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500GT(86)花屏

楼主(2012-08-19):
这块显卡是从公司电脑上换下来的,之前一直使用正常。后来出现花屏,发现有一颗电容爆了,另外两颗也有坏掉的迹象,遂将三颗电容全部换掉(找的相同电压和相同微法的电容),换了之后就出现下面的问题了,一直未解决,特来请教高手。
症状基本上我都用照片记录下来了
从开机启动的画面开始就有花屏的问题

第三屏:

进入windows:

进入之后在不装任何显卡驱动的前提下的显示效果:

(看蓝色部分,会出现红色条文)
用VMT的测试结果:

用MATS测试的显示结果:

毛病有点奇怪,不装任何显卡驱动的时候,还可勉强使用,找了很多显卡驱动来装,装上之后就不能用了,满屏就是白的线条了,一会就重启了。

求高手给与指教,这块卡还有救没有?

网友(点评):
有救,再换回公司去!

网友:
高手大大些,开来救救我吧

网友:
二 话 不说  ,,加焊 GPU

网友:
有拍图片的时间 GPU都加焊过了!!

网友:
用软件来测试显存看看

网友:
先焊下显卡 试试

网友:
去学习了下,要专业设备才能加焊,我不是维修人员,只能去维修点问问了,谢谢了

网友:
现在坏的最多就是 这两款显卡了把

网友:
A52
A通道 52 有問題
四顆的話先加悍 右下角那顆顯存

网友:
没工具加不了的!

网友:
加焊芯片,,,,这个问题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GPU加焊。换了几个电容。

网友:
有木有在成都地区的,能够修这个问题的,我来找你修。我没有设备也没有这些技术

网友:
搞显存颗粒试试。。。。。

网友:
加焊GPU和显存不行就扔吧

网友:
不用说了,上BGA做吧

网友:
有拍照发帖时间,显卡,,显存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