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咋老遇到屏电路坏啊!!

楼主(2012-08-19):
最近遇到好几台了,都是接上屏线,5V就像短路一样,电压就被拉低,然后又5V,又降低,如此往复!
唉,屏电路,一点都不熟悉,都不知道咋整!

以前很少遇到屏电路的问题,最近手气真糟糕啊!!

网友:
先拉个5V过去试试呗

网友:
从没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换屏线不行么?

网友:
平供电简单,我都修了好多了

网友:
呵呵,屏烧啦!应该是供电引起的吧!

网友:
找个图好好看看屏工作条件   或者换张屏看看

网友:
不会都是屏电路坏吧,换个驱动板试试祝楼主好运。

网友:
唉,显示器也修很多了,一般的判断,都还是有做过的!不行就是不行!纠结!不知道有没有地方找资料!

网友:
这叫好运不是霉运,修屏电路比修其它地方起价都高啊

网友:
屏供电简单......

网友:
我也知道报价可以高啊!关键是不会修啊!!!屏电路的资料太少了!
屏上有个12V的供电,我一直不懂他是用什么原理5V变12V的,能不能把电源板的12V直接拉过来呢??